求大神指点。美能达206 复印机主板USB问题!。。谢谢

楼主(2019-03-12):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这个板子还能救吗? 故障是USB插电脑无法识别  换新电脑试过了  。故障是这样产生的  USB线中间断开过线应该碰在一起 短路过 然后USB电脑就提示无法识别了

网友:
换板 或者换CPU 吧 都短路了 肯定U也挂了  是不是叫U我也说不来 但是我之前的那个惠普1005的机器就是这样坏的 后面就是换U

网友:
先测量对地阻值往后慢慢排查吧,先换U也行

网友:
楼主看一下D5,D6,D8,D9,     L12,L14

网友(2019-09-13):
查四根    线外围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