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待机问题和掉电

楼主(2019-03-12):
  平时很少发帖,看起来难受请见谅。东芝笔记本,主板是华硕代工,待机芯片17031E 5V线性电压0.6V,T宝拍个芯片10块钱,换上去线性电压4.7V,检查171031E 3脚VCC只有4.2V,找点位发现是通过电阻链接的线性电压,C8113  R8128换掉。线性正常5V.开机掉电。发现二级电压没有出来。测量到12VS没有发出。Q1905 4 5脚阻值32.拆掉Q1905,一样,。发现是PBC板层短路。点位图发现。12VS就去了2个地方。装好Q1905., 4  5脚悬空。飞线到R9112.R3705.通电,正常。跑马亮机。

网友A:
华硕代工的板子,觉得没其它厂代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代工的板子,觉得没其它厂代工的好

华硕代工的板子,各种各样的故障让人摸不到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