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XM自动通电不显示求救

楼主(2019-03-12):
如题,
接到块板,接电源线后自动通电,更换电源一样故障,刷BIOS不行,去掉BIOS芯片也一样通电,IO旁边的两个822排阻去掉了·一样通电。求救!

网友:
绿线跑线难道有短路的地方吗?毕竟io822都拆了

网友:
绿线跑线难道有短路的地方吗?io822都拆了

网友:
IO 报销的话,也会自动上电的,至于拆了 822 还上电,可能这俩货不负责拉低绿线吧。

网友:
搞定了,换了个IO就好了NCT553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