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低端机io什么时候会拉低PWROK信号呢

楼主(2019-03-12):
有没有师傅知道华硕的低端台式机机器io芯片在什么时候会置高PWROK信号的。最近遇到一个ASUS加电瞬间掉电(不再重启)的。且PWROK,早于SYS_PWROK掉落。查点位图知是io芯片主动拉低PWROK的。那么io是检测到什么条件异常拉低PWROK信号的呢

网友:
如果是华硕8系列的就是桥有问题。一直查下去就是MEPWROK了

网友:
VIN信号不正常才会拉低PWROK信号,查几路VIN电压检测脚

网友:
这种故障很多原因的,你要确定供电pg检测电压是不是对,有没有短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