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D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9-03-13):
外接正常 拆机测量屏供电1.8V,找到点位直接短接Q4602.
故障排除

网友A:
修的犀利不怕待机电流太高嘛

网友:
一看就是维修的老师傅.只要不是一级电压只连没问题

网友:
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有些小零件单独购买确实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犀利不怕待机电流太高嘛

这种不会待机高的

网友:
呵呵     这种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修的真舒服

网友:
找故障真的很准

网友:
前两天一个商家拿了一台一摸一样的机器来修 拆出来结果就好了    晕。。结果还给商家了。

网友:
这个机器屏供电没有会不亮 而不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