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820 G3图纸 板号6050a2892301-mb-a01

楼主(2019-03-13):
如题!
机器进水,求图纸
可用原机备份BIOS交换。
或淘宝支付购买!

QQ:307827978
或站内短信回复。

网友:
或跟此EC相关NPCE586HAOMX的电路图也行!
求助中!

网友:
无此图纸

网友:
昨天刚修到这台机,也是进水的。。。不会这么巧吧?楼主在哪里?

网友A:
图纸是没有的,楼主不用求了。。。ec第一脚貌似是触发开关,我这个机器是客户说进水自己处理过的。。。我看不出来哪进水了?拿过来一个劲的催,昨天晚上已经装起来还给客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是没有的,楼主不用求了。。。ec第一脚貌似是触发开关,我这个机器是客户说进水自己处理过的。。。我看 ...

非常感谢!
经过实物跑线,应该是4 73脚开机,进水机没图是难修的,而且还给上家拆掉几个元件了。
继续中!待机30MA偏高吗?
哪位手上有此机,能不能测一下正常的待机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经过实物跑线,应该是4 73脚开机,进水机没图是难修的,而且还给上家拆掉几个元件了。
继 ...

我的是触发开关只有1.3v,短接ec第一脚到地能够触发,到显示之前掉电。。。。触发开关出来过一个电阻到一个8脚的芯片是干啥的?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触发开关只有1.3v,短接ec第一脚到地能够触发,到显示之前掉电。。。。触发开关出来过一个电阻到一 ...

这个机子开机电路比较复杂!
我目前这个也是 开关SW上电压0.8-2.4V左右不稳定,进水跟这块电路根本没关系!
开关SW除了与EC相连,还与一个复位电路相连、LID电路相连,任何一路不正常都会造成开机不正常,苦于没有电路图,只有自己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开机电路比较复杂!
我目前这个也是 开关SW上电压0.8-2.4V左右不稳定,进水跟这块电路根本没关 ...

呵呵,祝你成功。。。。做一个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