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蓝厂 vivo xplay3s(x520)原理图!谢谢!

楼主(2019-03-13):
不开机,不充电,pm8941电源旁边,这电感短路了,不知道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A:
           电感回短路吗,在想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回短路吗,在想想吧

问题确定是它,拆了就不短了,问题是没原理图,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不知你咋学的  。检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那个是电容,找一个差不多大的装上就行,电感本来就是直通的,楼主没弄清楚,电容和电感的本质区别……

网友(2019-04-12):
这个手机我都没有听说过,更别说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