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闪光灯问题求解

楼主(2019-03-13):
苹果6P进水,后摄像头打不开,出感叹号,点开一看是“IPHONE已停用,iphone需要降温后使用闪光灯”请问是闪光灯IC的问题吗?

网友:
温度检测电阻

网友A:
就闪光灯IC芯片上面那个电阻对吧,换了,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闪光灯IC芯片上面那个电阻对吧,换了,也是不行

R1308
R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