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各位老师

楼主(2019-03-13):
请问下图中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各位老师

网友A:
首先你要告诉我们这是个什么设备?
初看像个存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告诉我们这是个什么设备?
初看像个存储芯片。

这是一个便携式果汁机,能帮忙看看嘛

网友A:
怎么看,都还是像个存取芯片。
如果没故障,上编程器读信息确定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都还是像个存取芯片。
如果没故障,上编程器读信息确定型号

24系列、25系列和90系列,都有可能。黑坨坨为单片机(掩膜的)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有一个,力气太小,后来板子也烧了,现在正在垃圾桶趟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