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芯片什么型号各位高手

楼主(2019-03-13):
请问下图中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各位老师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驱动检测芯片之类的

网友:
这个要看上面写的字。你可以自己仔细看下呀

网友:
有点像存储芯片,24等系列的
电路板上设计了备用电源接口等

网友:
看似是电源恒流板,8脚的芯片我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是锂电池充电的,不防从锂电恒流芯片这方面寻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