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8930G 板号6050A2207701 没CPU供电 维修经验

楼主(2019-03-13):
今天本到一台ACER  8930G 板号6050A220701  客户说不显示。本人习惯修每个板都需要先测量一下各个电感的阻值是否正常。首先测量代机3V 的阻值 276欧  5V=321欧   1.5v=231欧   1.05V=256欧  CPU 供电=12欧, 阻值测量完确定没发现异常的情况,接着上电触发测量代机. 5V3V正常,内存供电1.5V正常 ,CPU供电没有。那就测量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37脚 10脚和12脚 供电5V 正常 ,1脚是开启 1.35V 正常。然后测量4个MOS管的G 电压 Q500和和Q503 为5V 正常 ,Q501和Q502 G极为0V。问题找到了。Q501和Q502 G都经过一颗O欧的电阻到ADP3208 的29脚和32脚 控制的。测量二颗电阻有阻值都变成无穷大。为了安全 我把芯片和四个MOS都一起换后,机器完美的亮机。感谢各位大神看我的帖子。希望大神们觉得我的帖子能对你有所帮助的话,给我这个新人加加分。 快没有分下载BIOS 了,先谢谢各位大神了。如果有人遇到像我这样子的问题,我建议换整套配件,防止再烧。

网友:
这个要看上面写的字

网友:
感谢分享,小白学习中。。。

网友:
基本功扎实,电路熟悉,就修好了 ,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小白学习中。楼主很细心啊,学习了。

网友:
电阻无穷大连上下管一起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