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三星E1920NW

楼主(2019-03-13):
开机按键灯亮,屏幕黑屏,故障问题,开机,开机键灯亮,屏幕黑,量输出15伏5伏正常,怀疑高压板损坏,更换代替高压板,背光灯点亮。
但是接上VGA后,屏幕黑屏,没有输出

网友A:
楼主有心了了  还用胶水把线粘起来  不容易断线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心了了  还用胶水把线粘起来  不容易断线

问题没解决,背光灯亮了,但是接主机信号线屏幕还是没有反应,主控板我也换了,就是没反应,是不是屏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