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暗屏

楼主(2019-03-13):
板号:00165
故障:进液,暗屏

拆机,进液位置全在LED升压电路这一块

处理后,更换升压二极管,电容。故障依旧
接着查定义
U7701 D3 D4脚位  SDA,SCLK  3.3
             C4    3.3     D1   C1    5V
             A4  pwm  2.4V   A3  en  2.8V
             均正常。于是订芯片LP8550

...................===.
几天过去了  芯片到了换上去。故障一个样
接下来又是换屏,又是把腐蚀点上锡,
没找到故障点  都是无用功啊

又一天过去了

从头出发,进液造成的故障最后一般还是断线引起
的可能性较大 ,我就接着找。
最后终于发现敌情,也是偶然性的
在断开D7701后,测试靠近屏接口的点对地值无穷大
,在点位发现此点直联升压芯片A5脚  做反馈
在废板做了比较,此地对地值起码400左右
这个点在板子除升压芯片外就没有引脚点
于是  漆包线头去漆,风枪对着芯片吹,线慢慢升进去

飞好后,上机

网友:
进水的机子有时候有个好处 就是故障点比较明确

网友:
进水机要么很好修,要么修死都都不好!

网友:
进水的机子几乎都可以修好,除非很严重,掉了一大片的那种

网友:
这手法高

网友:
苹果的暗屏说实话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进水的就是断线的多。  仔细观察然后在慢慢对照

网友:
这飞线技术了得啊

网友:
维修的思路清晰技术到位学习了

网友:
不错 焊工也不错啊

网友:
过孔断线 升压芯片的反馈 这是通病 一般进水的先要检查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