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580U CPU降主频

楼主(2019-03-13):
CPU是I3 7代的  主频正常是2.4G  降到了0.38  以为是温度造成的  取换温控一样   BIOS刷过 系统换过   电压除了CPU供电偏低变成0.6V之个 别的都正常  主频正常时CPU电压0.8V  有没有朋友碰到这种问题?求指点

网友A:
华硕FL8000同样问题,在保我就拿去售后了,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那应该还在保修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FL8000同样问题,在保我就拿去售后了,我也想知道原因

有好几台拿去保了  这台也在保  但是换了硬盘有痕迹 不给保了

网友:
有图纸量一下那个PROC_HOT的相关信号,由VCCST经电阻供电,大概1.几伏,这个电压不正常会导致cpu频率过低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ec。因为频率是ec得倒温控定的

网友:
我遇到过换cpu好的

网友:
有些机器是直接 识别不到充电器参数 。 但是华硕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