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不上电,飞线解决!

楼主(2019-03-13):
朋友的T410,测试发现键盘开机键不能用,于是找了一个手机的按键装在原来开机键的下边然后飞线,看论坛有的师傅直接飞线到主板感觉这样以后拆机不方便,所以飞线到键盘接口!好了上图

网友:
忘了上亮机图!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是在主板上焊

网友A:
前几天碰到过这种情况 直接换键盘了

网友:
碰到好多这种都是直接换键盘的 这样怕是不稳定

网友:
开机连路开路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碰到过这种情况 直接换键盘了

朋友的键盘贵呀!

网友:
换个键盘会稳定点的

网友:
这个线飞的太厉害了思路新颖

网友:
修好了就是本事,只要客户满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