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显示充电,但实际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03-13):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 x250,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可以开机,也显示充电了,就是充不进去。这个本是两块电池的。一个内置,一个在外面,内置电池一直显示电量为0%.本人参考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3474-1-1.html大神的贴子,并给此作了改进.

充电芯片为BQ24760,查条件。
42脚VINT20  19v正常。
    36脚AVCC     19V正常。
    2脚EXTPWR#   0V正常,这个是检测电源跟电池的,插电源应该是0V,接电池才为3.3V。
   4脚ACDET  16v左右 不正常,这个信号是检测电源,19V经过432K电阻跟64.9K电阻分压而来,算下来的应该是2.45-2.6V
果断换电阻,故障解决。内置外置电池正常充电

  这个电阻太小,用热风吹的时候要小心,最好是先用焊铁焊一点,再上点焊膏,再吹下对位.,
  电阻拆小量64.9K也正常,432有356左右,连线量的也都通的,就是电压为16V左右,感觉64.9K的电阻肯定没有拉下去电压,换了就能拉下去了,
当时测试的电压为2.6V.

另外问一问大神3V,5V的待机芯片,出来的电压5V电压不正常,有6.3V左右,能进系统能正常开机.但一会就白屏掉电, 请问本应5V的电压怎么变成6.3V了,TPS51220跟电感,MOS管都换过.会不会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