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520笔记本维修求助

楼主(2019-03-13):
一台E520的笔记本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不开机时 电流跑到0.4几  主板的条件都正常 bios 桥 之类的都搞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供电没有出全

网友:
集显的供电没有出来吧,cpu才跑了一点,查内存条件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器最难修,遇到过一台,没修好换主板了

网友:
查查内存吧

网友:
0.4
一看就是cpu供电没有动什么桥

网友A:
按照时序修,供电都出来      了么

网友B:
测下条件                电压有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修,供电都出来      了么

按照时序修的 供电时复位 都查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条件                电压有没出来的

条件都有了 还是没好 修不出来了

网友:
统一回复下啊 谢谢各位的指点啊 还是没修好 客户要得急 换板了

网友:
晶振打下波看下。

网友:
嗯这种条件都出来卡这个电流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就不好修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