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LD二修之

楼主(2019-03-13):
今天接到一台X550LD这样的老机器。

客户描述:已经在别人那修过了(二修机)原来有点点进水。

              不知道怎么就不亮冒烟之后就不亮了!(心凉半截)

              我都不想修了。

               但是简单测试后发现外接能亮!

              老客户了送过很多机器来修。

              先修修看吧!

拆机检测:拆开机器发觉BC壳都拆得。。。。不像样了。

               把B壳拆下来发现没有屏线而且里面是这样子的!

沿着屏线一路烧到主板。屏上还烧了个洞。

然后接着拆。把板子拆完发现屏线接口也有黑点。反过来注意了一下显示芯片

仔细看了一下。上面有个。。。。坑!

老板说先订个屏线和显示芯片修修看。外接能亮还是有希望的!

然后换上屏线和显示芯片发觉内屏还是不亮。而且量了电压有点不太对

这里的18脚应该是3.3V右边说是跟22脚相连的但过一个孔就变成2.8V。

说明过孔线可能烂断了。直接飞线,电压好了。条件全都查了一遍全都有。

但是这个芯片44脚的屏开启电压BL_EN_C就是不到接口。芯片已经换了还没出说明可能有

电压把3.3VEN拉低了。这主板没有图纸有点位,

边上的RTD2316R也是找了芯片相同的电路图参考,

这个屏开启信号 是由BL-EN控制的,BL-EN经过三级管1,2脚

1脚EC发出LCD_BACKOFF#信号,2脚由CPU给L_BKLT_EN信号

经过一个D4501出BL_EN。现在测下来EC的信号一直不为低,

我觉得EC也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客户的屏坏了,还订了屏线,显示芯片,主板还烧了一块

这样算下来修这个破本子成本太高了。再换个EC又要加成本,所以我直接把三级管拆了。

直接给个开启信号。然后 上电亮机

找了块测试屏(主要怕烧新屏)点点!

然后装下半身进系统测机。亮度没问题。也能调节。

接着发现电池也不充电。有可能是短路放电把电池也放空了,

充了半小时还不行

哎……。真是二修的机器一堆病。

要是全修正常客户估计肯定不修了。

电池问了客户也不用。基本就当台机用。

至此维修结束。大师傅走了,

有很多机会碰到这类难修的。

老板说就当练练手咧!

网友A:
这个自动排版是不是有问题。明明一张一张上传的图片就成这样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动排版是不是有问题。明明一张一张上传的图片就成这样乱七八糟的

已经重新整理了。下回要一张一张添。而且还要点。不能拖。拖了就乱了!

网友:
谢谢版主大哥加分!现在修机真心报价难。主要这边维修的太多。价格有比较客户也比较挑。现在都没办法报太高。有时候被客户一句话怼回去(现在买个新机才几个钱。修一下这么贵!)

网友B:
这个机子修的真累不过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修的真累不过学习了不少东西

是啊。最后测试了触摸和电池都坏了。还有个读卡器也挂了。还好跟客户商量都不用。不然白忙半天!

网友C:
天  这个板子要收多少钱合适  要我直接放弃  或者报个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  这个板子要收多少钱合适  要我直接放弃  或者报个高价

嗯。最后收了一共400,,,,屏250 屏线和芯片加起来60.运费30 要不是乡下客户才不修呢。他每年大概几百台机器过来修。量大所以才修的。要是上门客户。。。直接换板。这板子也才3百多。

网友:
价格可以

网友D:
楼主技术可以啊~~!                             这种的还是和闹闹高的

网友:
这边维修的多,行情价。平常没有100块也不想修。主要是乡下大客户嘛。二修的机器利润也不高。从客户角度出发。超过500都不太想修了。不能添点钱换个新的嘛!价格也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可以啊~~!                             这种的还是和闹闹高的

嗯。价格还可以吧。技术算是一般的。比那些大神还有距离。

网友:
大家都是相互学习嘛。有些不懂的也是在论坛上才学到的!

网友:
嗯   还可以  有钱赚怎么可能会补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