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5L 进水不触发 附点位图

楼主(2019-03-13):
华硕X455L 版号X445LD
进水不触发
进过测量,有公共点,但没3/5V,不触发,EC没待机电压
EC待机来源于PSL9101

继续反向追查,这个供电来源于一个芯片

查了一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进过测量,芯片的一二脚供电为0V
供电的来源于PL8100

是由待机芯片的3V线性输出

在滤波电容可以量到3V的电压,在PL8100缺量不到电压
用放大镜查看,有明显进水腐蚀的痕迹,应该是腐蚀断线了

最后一坨锡下去

然后通电,电流显示有待机,触法正常,装机收钱

各位大佬加一下分 谢谢

点位图华硕X455LD REV2.1.zip

网友:
修的真好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一路走完就收钱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有这个软件还是方便很多

网友:
这个软件我老是打开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