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5AMB8E0 换桥后开机掉电

楼主(2019-03-13):
本机器 是3.3V短路,点击后发现桥烧了,更换后开机0.7掉电,刷成原来的BIOS开机不掉电,但是不能显示,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桥是坏的吗
掉电

网友:
这个说明老bios内存没过.改me试试

网友:
刷了原厂的还是这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4218-1-1.html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下载是开关上的开机电压只有0.25V,开不了机,3.5和5V应该是要开机了才会出来的,短路测试没有,看这个开机电压到IO芯片的100多脚了,下载也是没头绪。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和BIOS有关系。

网友:
又是me问题

网友:
建议在换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bios,晚些我折腾下

网友:
刷工厂 bios me 固件不兼容也会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和BIOS有关系

网友:
BIOS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