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820-3437-B 老是烧CPU MOS管

楼主(2019-03-13):
此机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老是烧CPU MOS管,换了马上能开机,用了几天有坏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控制IC都换了好几个了
cpu
Mac

网友:
全部的都换试试,要不就拆掉烧的那一组测试。

网友:
boot 电容 电阻都换

网友:
boot电容二相管

网友:
是不是反馈电路有问题呢,或者是boot电容二极管

网友:
换一下mos管g脚到驱动IC之间的电阻

网友:
对,升压电容电阻看一下,,,,

网友:
一套全换就会好,这种情况不要犹豫

网友:
管子芯片一套换,换的管子最好用料板的下管

网友:
换管要上下管一起换,成对更换,同时电源管理芯片也一起换掉,换好查下电压输出和G极波型

网友:
反馈电路的电阻电容电杆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