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 820-3478 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9-03-13):
这个机器是同行拿了的 当时客户已经拆开 可以开机 拿来的时候就亮一个电源灯 一开始以为不加电的 刷了bios 一样的故障 后来把主板拿下来用电源加12v供电 看电流已经开机了 之前错怪bios了 简单量一下电压 发现没有CPU供电 往前查 有个显卡的1.5v没有来 看了供电 en
都好的以为芯片坏 换了几个都没有用 机器比较急 客户在旁边等 急的不得了 就直接另外用小板做了一个1.5v的供电 把电源好的信号直接拉3.3过去了 电脑可以开机了 只是没有进系统 知道是bios原因 把原来本机的bios刷回去 可以开机 直接进了系统
心想应该好了 就直接装机给客户拿走 当时怕麻烦 我装好后 还重新点了一下确定可以进系统 关机给客户拿走的 刚刚过30分钟 客户发微信我说花屏了 我想不应该啊 就又拿回来了 这次说了要几天时间 客户又去和客户沟通好 机器放下来了 现在真真问题来了 想想应该还是显卡那里的问题 又搞了几个小时把原来没有修好的1.5的供电维修好 不过没有用了 修好了供电 还是一样 现在干脆不进苹果系统了 在苹果的界面下 进度条跑到一半就不动了 用苹果系统的安装u盘也是一样跑一半的进度条就不动 不过不死机的 大小写可以切换 进pe系统是正常的 win10系统可以安装 win10安装好 不可以安安装显卡驱动 驱动可以安装 系统重新启动后就直接黑屏 不过不死机的 可以关机 一句话 就是不能安装驱动 苹果的干脆不进系统  以为自己接线的时候是不是搞坏显卡了 当天就订了全新的显卡及显存 第二天东西到了 先换了显卡 一样的故障 后来换显存 还是一样 又刷了bios 一样的问题 没有办法想会不会是CPU 又换了CPU 还是一样 把显卡背面的电压都量了一下 没有看到问题 想想还是请教一下坛里的大神 指导一下 如果搞好 200红包 先谢谢了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开机有咚的一声,就是黑屏,主板上只亮两个灯,这是显卡没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