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是2246xt

楼主(2019-03-13):
请哪两个脚是工厂模式,如果找出来的,给点提示各位大哥

短接哪两个脚呢,是如果找的铭瑄120g ssd a6

网友:
你这个是要恢复数据还是?  我这里可以恢复。

网友:
楼主是想量产还是想要数据?J1就是你说的啊,一眼就看到了

网友:
背面来张图。。。。。。。。。。。。。。。。。。。。。。。。。。。。

网友:
JP1  或 JP2 都试试  不烧东西的

网友:
那里有维修这个的,120G的数据恢复价格是多少

网友:
短接你图片最左边的两脚复位                    刚恢复的金士顿120G固态也是这个主控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控占时恢复不了。和修不了的。

网友:
刚刚刷好一个就是这个主控,必须短接

网友:
ROM就在你大母指前面的那两个孔.你用镊子断接下,看下红灯就知道了.

网友:
母指数过,第三,第四组试试。有........

网友:
               我手上有个金泰克和这个好像啊。

网友:
固态估计以后会越来越多。。。。。。。。。。》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图太小了,没看出来什么原理,不过管用才是真理

网友:
这个牌子的固态好渣,坏好多~~~~~~~

网友:
这个固件怎么刷
求教程。。。。。。。。。。。。。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个60G的同是铭瑄,同样的主控 不会搞

网友(2019-04-16):
这个好弄,我修复了几十个

网友A:
随便试,两个孔短接后亮红灯不灭的就是ROM孔,开盘也很简单教程写了一大堆只要读懂三分钟都用不了就能开一张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试,两个孔短接后亮红灯不灭的就是ROM孔,开盘也很简单教程写了一大堆只要读懂三分钟都用不了就能开一 ...

是不是固态盘的量产都必须将其转换成usb才能量产?

网友:
固态硬盘还没维修到,恢复数据挺贵的,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