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相机打不开,微信打得开

楼主(2019-03-13):
手上的这台6S相机打不开,能录像,微信使用也没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人遇到过吗?
微信

网友:
找刷机排除软件问题再说~~

网友:
摄像头本身的问题可能性很大,微信照相和手机自带相机照相照出来的像素差别很大,先换一个摄像头试试

网友:
在关于手机那里,点还原设置,(不是抹点所有)即可。

网友:
先看看有没闪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