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刷BIOS后网卡无法使用 修复1例

楼主(2019-03-13):
华硕P5G41T-M LX V2,客户用的是志强L5410处理器。开机10秒倒计时才继续走系统。
这种一般是刷BIOS解决。

本来需要手工修改BIOS添加服务器微码的。
为了省时间,直接百度了一份网友添加好的BIOS,土豪金编程器硬刷了进去。

结果悲剧了,10秒倒计时去掉了,进桌面,网卡黄色叹号。插网线打红叉。
到论坛一搜,发现这是个古老的通病了。
原因是:部分华硕主板,BIOS里面内置了网卡MAC模块,
这种只能dos下敲命令刷,用编程器硬刷,会把MAC模块破坏掉。
—————————————————————————————————
解决办法有3:
①用winhex软件,修改BIOS文件,把网卡MAC地址填进去。
试过,发现这办法基本是扯蛋。MAC模块在哪个位置?通过什么字符定位?
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百度也搜索不到。  放弃!

②用BT工具  dos下敲命令刷入MAC
BT -C CNFG -N 6 /W C2   回车  输入12位MAC
BT -C CNFG -N 6 /W D7   回车  输入12位MAC

我用U盘引导如DOS环境,敲上面2行,输入mac地址后,报错,提示外部错误。
估计这个对华硕笔记本支持比较好,在这个台机主板上不可用。

③用DMI236工具 dos下敲命令刷入MAC地址
一次成功√   推荐这个办法 只需要一条命令 瞬间刷好。
命令格式如下
DMI236 /o 1 xxxxxxxxxxxx

DMI236空格/欧空格1空格MAC

————————————几张图片———————————————

——————————几个小问题————————————
问题1:华硕主板的MAC地址,在哪里可以找到?
答:在主板贴纸上。我这个在ATX插槽的贴纸上。

问题2:如果找不到MAC地址,怎么办?
答:可以胡乱输一组12位的。不是全0全F,问题就不大。
这里有个网址https://www.miniwebtool.com/mac-address-generator/
可以随机生成MAC地址。
事实上,胡乱填,也没啥问题。
问题3:如何预防出现类似问题?
答:华硕老主板,只要工作正常,就不要刷BIOS。
刷之前,一定要备份。我这个就是忘记备份,才产生如此曲折的问题。
实在懒得解决,就插独立网卡。
G41上志强处理器很流行,刷微码,最好直接修改BIOS文件,用软件添加。
能不用编程器硬刷,就不用。

网友:
主板电源插槽的标签我还真没注意是Mac地址

网友:
这个我不懂,只能换主板解决。

网友A:
这是纯DOS下刷的吗,我刷的时候怎么提示错误。你用的工具可以分享下嘛,谢谢

网友A:
能具体说下嘛。楼主,感觉我的工具进去跟你界面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下嘛。楼主,感觉我的工具进去跟你界面不一样

这个工具很简单。进纯dos,直接执行就可以了。界面不一样,有可能是DMI版本不一样吧。一定要是纯DOS,NTFS格式的硬盘,有时敲命令会报错。为此我专门弄了个老古董,160G的SATA硬盘,分了3个FAT32的区,把DMI文件夹复制过去,敲命令执行的。这个对华硕主板支持比较好。其他的板子,很多也不执行,敲命令没啥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纯DOS下刷的吗,我刷的时候怎么提示错误。你用的工具可以分享下嘛,谢谢

我的工具就是在论坛下载的。随便一搜一大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这个对于我们这些不熟悉BIOS结构的小白来说,真是太珍贵了!
吐槽下百度,当初也想刷个MAC的,百度了一晚上,结果没一个能用的。再次感谢楼主的辛苦努力!

网友:
晕死了,我的华硕旧主板就是这样被刷死了,我去试试楼主的方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