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查询该芯片型号,DIP-14 封装。

楼主(2019-03-13):
求助,大神帮忙查询该芯片型号,DIP-14 封装,1脚跟4脚是vcc 5V ,11脚跟14脚是地,其它是光耦输入,输出控制光偶,图片如下看着好像是是个控制电路,芯片正面没字,背面写着179jnaz08 e3,求助大神分析该芯片型号,谢谢了。

网友A:
这什么上 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上 的板子

朋友的,感觉像个控制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的,感觉像个控制器吧

一般这个原件坏的不多。其他二极管三极管查

网友:
看不出来,你那个散热片上装的是什么芯片?
感觉像运放,比如说324等

网友:
如果散热片上的是三极管,估计大多是LM324,因为LM324的4脚和11脚分别是VCC和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