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内屏不显外屏显示求救

楼主(2019-03-13):
如题,笔记本通电内屏暗屏·手电筒可以照出来,接外屏可以外屏正常显示。内屏换了一样故障

测量了·屏线背面的104排阻电阻如下
,(没有拆下来测)
第一步:测试

帮看下正常吗
第二招:测量屏接口处的38.39.40 对地短路···

网友A:
换个屏看一下。如果还是暗屏就是主板的背光供电没有出来。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看一下。如果还是暗屏就是主板的背光供电没有出来。懂吗

背光供电要量哪里?背光供电要量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供电要量哪里?背光供电要量哪里?

这种情况啊。19V 3.3V 背光开启。背光调节就要查。一般都是缺少3.3V的屏供电

网友(点评):
缺少3.3V的屏供电的话,电筒就照不出来了

网友:
19V的保险看下是不是烧了,3.3V还有背光调节是不是正常

网友:
找家维修店修吧!!!!!!!!!!

网友:
先换片好屏试一试,然后再开始第一先查19伏有没有给屏供电,第二再查有没有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C:
应该是没有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有背光开启信号。。。。。。

背光开启信号是哪里问题·从哪里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开启信号是哪里问题·从哪里查

20亮度,21亮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