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820-00138-A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9-03-13):
各位大师:

       A1398    820-00138-A  接上电源  绿灯  一下子变成 黄灯(有无电池都变黄灯)  但待机 只有 0.023   不触发   内电池 拔接  也是一样的。

网友:
保留这个,另一个重复的删除了

网友:
SMC   VCC 有3.3   RST# 恒高3.3V    ACOK  2.2V   CLK 未测

网友A:
BTALOW,                     遇到过

网友:
电池拔下测 2.2V    装上去,不外接电源 测  有12.5V    3.42V  有  开关电压也有    今天写了BIOS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ALOW,                     遇到过

我的就是batlow   但是那个管子要不要拆掉,我飞线强行拉高batlow,  自动触发0.35       研究了一上午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