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993P不能用适配器开机

楼主(2019-03-13):
  今天同行拿了块裸板HP笔记本的板过来修。进入正题。同行说这个机器单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就不行,我接过手来修。本来想去论坛看看有没有图纸,然后发现没有。心里很失望。这怎么修?然后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了。HP头的灯已经亮了那就是已经检测到适配器了。那还不能用适配器开机。心里很失望,然后就开始三板斧了。刷程序。刷了个程序发现可以用适配器开机了。但是过一会就又不行了。这种情况应该是风枪吹到什么东西了。先挑大东西换。先换EC旁边的三极管。换了Q31和Q30就OK了。开机也可以充电了。修没图纸的东西就是麻烦。不按照套路出牌。现在发出来给各大同行看看。一会遇到这款机器就不用蛋疼了。如图

H55
有维修强迫症的我,就不明白这个Q30 31是什么功能。恼火

网友A: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你上来就换他,总有思路吧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 客户急着要 没修好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
我遇到过 没修好 客户急着要!

网友:
用风枪拆的BIOS,要是烙铁不就得木办法了?

网友:
运气好一下就怎对了,一般这种问题要折腾很久,反反复复换了试

网友:
表示看不懂,怎么都要找个图纸参考并加以分析才会去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你上来就换他,总有思路吧

没有图纸。有什么思路。这两个管子应该是什么开启之类的

网友:
修的还可以就是思路不1清晰

网友:
Bios芯片也不在这两个管子附近哪!风枪吹不到这里吧?怎么想到换这两个管子的

网友:
两个管子导致信号不能用适配器开机,

网友:
还好没有更换EC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样修的很NB  啊 ,都不知道这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就直接换 而且还好啦      怕是后面还会有返修啊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控制ACIN电路的。。。。。。

网友:
现在么图纸就是评经验修吧?多观察新要仔细点?

网友:
很好 真的很棒很好 真的很棒很好 真的很棒很好 真的很棒

zhmengaa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没有看清楚,为什么换这两个管子

网友:
保护隔离的吧  我感觉是这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