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DG 不显示

楼主(2019-03-14):
接机跑马1.2不显示
机子是AMD芯片组
二话不说先刷BIOS,3 。5个刷下来跑马都一个鸟样
测主板电压,内存 CPU  显卡供电都正常, 上BGA 干 显卡,还是一个鸟样

现在想屏蔽一下内存, PCBID这个信号应该是, 但是下了几个点位都缺少文件
实话是没分了, 看论坛都说有屏蔽这机子内存的帖子,小弟冒昧问一哈 在哪里啊?

网友A:
我的版号的 X555 LP 1.1   你看下一样吗

网友:
我这有个X555YI 的 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号的 X555 LP 1.1   你看下一样吗

你好!你这个是红绿电阻对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是红绿电阻对调吗

蒽   是的   你看箭头  绿色的调到黄色的位置

网友:
不是可以在BIOS里面屏蔽内存吗,把SPD清掉好像就可以屏蔽板载内存了,AMD的我没试过,但是4代五代的我都试过,有个大神弄过一个软件,一键屏蔽,只要把BIOS放进去,会自动生成一个屏蔽OK的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号的 X555 LP 1.1   你看下一样吗

这个老铁很热心啊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修改BIOS达到屏蔽效果!不需要改动任何电阻!
修改BIOS屏蔽DDR3/DDR4板载内存教程,可以联系我,Q 601098078!
适用于市面上80%品牌的机器!
这个机器带参数的点位图,我这里也有!

网友:
楼主修好 了么,我也有一台x555dg现象和你一样的

网友:
修理显卡,换屏幕,看看电流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