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10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9-03-14):
DELL 14R-N4010 DAUM8CMB8C0:
开机不触发 待机无3.3v 经检查发现RT8206B  27脚开启为1.5V 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CPU座底下那个温控IC坏了,拆那个温控就行

网友:
楼主是把  那个电压给断了吗

网友:
修机就是这么快  这么简单

网友:
这是人为不小心弄坏的???????????

网友:
这个温控只会掉电而不会不触发啊

网友:
??腐蚀断线吗?还是有东西拉低?

网友:
看图片楼主应该是直接割线来抬高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