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楼主(2019-03-14):
苹果A1286 板号820-3330-B开机0.015又掉到0.012指示灯是绿色的,电池可以充电,有哪位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没有。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  没办法给你分析

网友:
一些简单测试都没描述 无从下手

网友:
你是南通哪里的,我也是南通的啊

网友:
里面的大神太多了虚心受教,希望多发点帖子叫我们多学习学习

xpbzd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你们的图纸都在哪找的。为什么我找不到呢尤其是苹果的

xpbzd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优美师傅可以叫我一些商代你是徐,虚心受教的

xpbzd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款苹果机器充电芯片爱坏把 你可以看看

网友:
你要查下条件  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明显触发后的供电问题,还有ec有问题

网友:
把条件测试一下 在来发问

网友:
看起来像是按开关电流起不来的意思,可以看看进水没有,,

网友:
                       这个要插上电池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