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2声报警

楼主(2019-03-14):
dell n5110 2声报警不亮 测无集显供电 换u 刷bios  动桥 一样电流1.5 有一次跳变  老机器好烦啊

网友:
两声报警是未检测到内存。查SMBUS

网友:
两声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进水 加cpu坏 已修好谢谢.............

网友A:
内存原因还是比较难修的,楼主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原因还是比较难修的,楼主厉害

内存2个颗粒 进水 4g的还是拆了 重新植株  装上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2个颗粒 进水 4g的还是拆了 重新植株  装上能用了

cpu坏的 不放内存不掉电重启   方内存就不行 换掉i5换了个双核 可以了

网友:
内存          北桥

网友:
我认为你换个CMOS电池很有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