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kd-55x9000c开机不显示,有声音

楼主(2019-03-14):
一台sony kd-55x9000c通电指示灯黄绿交替烁一会后指示灯亮白色,屏幕背光不亮,按电视机tv键有沙沙声(雪花台那种),按音量大小可以控制。拆机检修供电高压板39v,主板各电压大概都有,发些逻辑板供电12v没有输出,初步判断会不会逻辑板没有检测到不打开逻辑板供电,(淘宝买了张)更换了逻辑板后故障依旧。有没有高手师傅指导!感谢!

网友A:
这种故障是不是显像管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是不是显像管问题 。。。。。

那迩就从逻辑板供电12v没有输出查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