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S5 板号D213P的原厂或合成好的BIOS

楼主(2019-03-14):
如题要这个机器的BIOS:板号是:BIMS1  LA-D213P REV1.0   I5独立显卡。

网友:
是一个联想的游戏本,已经把这个网其它的BIOS全下了一遍也不行,刷完开机都是到0.45左右不动,用原BIOS主板电流有0.9-1.24.1.45,跳变。应该是BIOS不对。

网友A:
论坛有 下载刷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 下载刷写试试

这里面的3个都 试过了,都是0.45左右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