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S5 板号D213P的原厂或合成好的BIOS

楼主(2019-03-14):
如题要这个机器的BIOS:板号是:BIMS1  LA-D213P REV1.0   I5独立显卡。

网友A:
联想的游戏本,已经把这个网其它的BIOS全下了一遍也不行,刷完开机都是到0.45左右不动,用原BIOS主板电流有0.9-1.24.1.45,跳变。应该是BIOS不对。

网友:
合成bios需要你提供原机bios,但后合成,原厂的只是me模块没有上过电

网友:
这个版号找不到吗   某宝 有吗

网友B:
我给你一个试试吧,pm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一个试试吧,pm你了

感谢这位迅友,帮我合成的BIOS,完美解决。

网友:
妥,记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这位迅友,帮我合成的BIOS,完美解决。

妥,记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游戏本,已经把这个网其它的BIOS全下了一遍也不行,刷完开机都是到0.45左右不动,用原BIOS主板电流有 ...

不是BIOS不对,而是6代以后换ME需要配置,相关的教程可以联系我Q:601098078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联想S5 板号D213P的原厂或合成好的BIOS

网友:
淘宝上看下有没得买

网友(2019-06-20):
引用 网友A:
感谢这位迅友,帮我合成的BIOS,完美解决。

我也要一个,谢谢

网友:
我也要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