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绿线5V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19-03-14):
atx电源绿线5V主板不能触发,紫线有5V,,没修前是烧保险,两个二级管短路,两个开关管(一个烧串,一个断),全部更换后,绿线有5V,紫线有5V,没发现其它短路,但不能开机,开关管是E13007F2用E13007-1代换了,看了电源控制芯片是HS8110的,是不是HS8110有问题???谁有HS8110引脚参数资料.

网友:
HS8110引脚参数资料可以在网上查呀

网友A:
楼主参考以下,是你需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以下,是你需要的吗?..........

己修复,不是控制芯片问题,是开关管关联启动电阻烧断,还有个像二级管的电阻烧串,看起来是电阻,测量阻值是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