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自已的可调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9-03-14):
自已用着的可调电源,最近二台都是输出电压不稳定了
忽高忽低,有时19V慢慢升到21V去,有时降到17V
怕搞坏笔记本
不太敢用了

其实  这都是通病
就是要换掉这些电位器,长时间使用,可能是磨损了
换了就好了
网上买电位器才几毛钱:

看图:

网友A:
电位器是电压调节钮吗

网友B:
不错,自己的可调电源都被你修好了,我也有好几台RXN-305D的可调电源坏了,有两台是一插电就直接50V  ,有两台是电压和电流都调不了,可调电源我还没拆开研究过呢,有知道是哪里问题,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电压调节钮吗

是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自己的可调电源都被你修好了,我也有好几台RXN-305D的可调电源坏了,有两台是一插电就直接50V  ,有两 ...

调不了  或者调不准   都是换电位器

网友:
我的可调电源之前也是这样,后来换了电位器,搞定

网友:
这个还是所有旋钮设备的通病了,主要输出不稳定,换这个就好

网友:
买好点的电位器吧!这种便宜的能用一年算是烧高香了

网友:
这种便宜的用不久,特别是我们南方这边天气经常回潮。
我换的二十多块一个的

网友:
几年前我换过,不停的哒哒响电压不稳定,先是换了可控硅,不行才换的旋钮开关,走弯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自己的可调电源都被你修好了,我也有好几台RXN-305D的可调电源坏了,有两台是一插电就直接50V  ,有两 ...

换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自己的可调电源都被你修好了,我也有好几台RXN-305D的可调电源坏了,有两台是一插电就直接50V  ,有两 ...

百分之百好

网友:
电位器坏得好多哦

网友:
我的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几毛钱的电位器用一年左右会再坏..可以直接买好一点的电位器,大概十块钱一个吧.换了之后不会再坏了.

网友:
这基本是可调电源的通病了

网友:
这种换了也用不了多久,我有两台机器换了都是用了个把月就凉凉了

网友:
我的是数字编程的,也被我修好了,是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这垃圾电位器 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坏了,你买的没原装的好

网友:
楼主可以啊,我的可调电源,现在电压显示这块不显示了,我每次调都用万用表量的,哈哈

网友D(2020-12-01):
引用 网友C:
换大功率三极管

换好以后,电压为000了,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