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9-03-14):
一块笔记本主板上有几个元件,上面标注的是15     1E88,标注了+极性,问百度也查不出是何元件,请问有无行家识得这是什么?谢谢了。

红框里的元件

红框里的元件

网友:
那个东西应该叫电容吧

网友:
没记错的话叫钽电容,没记错的话叫钽电容

网友A:
谢谢指导,那么上面的标注是表示什么参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那么上面的标注是表示什么参数呢?

论坛有钽电容的参数表格

网友:
已搞清,谢谢各位。已搞清,谢谢各位。

网友:
                    那就是个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