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99主板不停复位

楼主(2019-03-14):
isl6379电源控制芯片cpu核心电压1.8伏,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台式机修得少了,,,,,现在。

网友:
刚才测了内存电压1.45伏,怎么搞啊

网友A:
要么南桥没有收到CPUPG,要么这个信号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南桥没有收到CPUPG,要么这个信号短路了。

核心电压很高啊!!!!!!!!!!!!!!!!!!

网友:
要么南桥没有收到CPUPG,要么这个信号短路了

网友:
没积分 只能这样恢复赚点积分了

网友:
来个大佬          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板子好阿

网友:
查VCCSA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