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1进水维修

楼主(2019-03-14):
客户送机说是进水的,给上家没处理,所以送我这的。
拆机判断是触摸板进水(机器是老板接的),主板有腐蚀发霉现象。
清理发霉部份,内存ic引脚和ec旁小电容有明显腐蚀,重做ic和更换电容后用风枪简单烤下板(没bga,每次都只能这样烤板),测试各电感没短路,上电,电流在0.01-0.003之间跳动。
触发后掉电,加焊ec后待机电流稳定在0.002左右,手动触发掉电,又回到原问题了。
拿小放大镜找进水的地方,发现内存供电上管公共点经两小电容后线路腐蚀断了,断线另一端过一个电阻后进板层,小电阻也腐蚀坏了。
这板小元件没标号,元件背面为内存供电ic,
迅维官网下图纸找到ic位,B+经电阻进来的脚为ton,追线确认后料板找电阻,因找不到887k电阻,所以换了个400k的上去,把腐蚀线路接上。
上电,电流一路上到0.6+,接屏后亮机。不知电阻样代换后期会不会有问题??

经验不足,写得不好,有不足之处请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