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5LD 装显卡驱动就进桌面黑屏,核显独显驱动打上就黑屏

楼主(2019-03-14):
如题,华硕X555LD,客户描述不能亮屏了,有进系统的声音。第一反应,屏幕坏掉了,或者屏幕排线坏了。嗯,按屏幕坏的修,报价,接下开修。
嗯,手上有40针的坏屏,拿来测试一下。接上。诶,咋冒烟了。我去

——————下面是现场传来的图片
!!!!!

!!!
这就尴尬了,是接口定义不一样还是什么问题啊?赶紧把板子拆出来看看,让我换个屏,声音都出不了就尴尬了。。。

过程没有拍照,就发现主板显示接口几个小元件糊了。尸体辨认过后大概是俩电容和一个电阻。

随便板子上找到差不多的,换上,装回它原来的屏幕,亮机了。

我是图

以为就这样搞好了,捡钱? 真相,往往就在你身边,但是不会那么容易就让你发现。
进系统到一半,黑屏了。以为卡住了,按紧开机键秒,重启,阿苏斯LOGO出来了,舒服,差不多进到桌面,又黑了,嗯,应该是系统问题,装系统。PE轻松进去了桌面,
装系统没有任何问题,新系统也平安进桌面了。舒坦,打完驱动准备交货。但是。。。。
又黑了。重启,还是跟一开始一样,差不多进到系统就黑屏。回想一下过程,驱动的锅。进PE,重装系统,又来一遍。还是一样。

重点来了,各位大哥大姐,这是什么毛病,驱动打上就不亮屏了,只能装着 这个才能用。

有经验的大哥大姐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cpu受伤了,这个应该是集成的吧!!

网友:
试着装官网驱动

网友B:
BIOS里屏蔽掉独显,用集显

网友:
装驱动才黑 屏估计是显卡芯片或显存问题,台式机遇到不少这样的显卡。

网友:
显卡啊,加旱下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受伤了,这个应该是集成的吧!!

有独显的,装了一样黑,当场不黑,过会也黑,我现在都一脸懵,只能用(基本显示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屏蔽掉独显,用集显

这是个方向,可以试试,谢谢提醒

网友:
改集显吧,试试BIOS能不能屏蔽掉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吧   最近我也遇到好多蓝天代工的板显卡出问题的。很是头疼

网友:
遇到过!也是这个机器  装驱动就直接蓝屏死机!我试着断开板载内存还是一样!最后判断可能是U 的问题!因为5代U 很容易坏!

网友:
估计显卡挂了吧。要换掉的吧,。加焊估计不行。,

网友:
ASUS 的不好搞,我这有台进BIOS都会死机的,估计也是CPU挂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后来放弃了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吧 屏蔽掉独显用集显看看

网友C:
基本是显卡彻底坏了 直接换一个,我经常碰到  显卡打上黑屏的  不过有时候PCH也会导致

网友:
不是吧  集成 独立都不能用 ....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吧   最近我也遇到好多蓝天代工的板显卡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是显卡彻底坏了 直接换一个,我经常碰到  显卡打上黑屏的  不过有时候PCH也会导致

装了win7可以打独显的驱动,估计是核显的问题,或者关联核显的电路

网友:
最后装个win7能打独显驱动,核显没打。没黑,交货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样交了 也行 反正收到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