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分享两台维修思路:华硕X555L 戴尔N4010版号DAUM8AMB8D0

楼主(2019-03-14):
各位大佬,小哥又来混分了….天天为饭钱和分奋斗….分享给新手的思路,一起进步,深水大佬,绕一下道(绕道前混点分啊)码子不易,觉得合适可以上点分哦,感谢感谢~~
分享两台:华硕X555L  戴尔N4010版号DAUM8AMB8D0
第一台:华硕X555L
  现象及维修原因:电池起鼓,更换电池后,屏幕闪屏(灯条闪)

维修思路:再次更换原装电池,无变化;电池取下,单独用适配器,发现进去不闪屏;装上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还是闪屏;更换屏幕,正常无闪屏,锁定屏幕

解决方案:屏幕LED灯条接口取下,上电测量,因为去掉负载,测量屏幕LED灯条VCC 12v看看是否在跳变,如果不在跳变,那怎么是负载(LED灯条)损坏,或者是VCC带不动负载;断开接口,打电压,发现12V跳变,证明前段问题,追查12V相连电阻电容正常,继续升压芯片CM509A,好了,没资料,也没打算去找了,因为它周围也就几个玩意,全部测量一下也不超1分钟,看到进入芯片各电压无跳变电压。

废屏拆芯片,装上。上单电压无跳变,装机收钱

第二台:戴尔N4010版号DAUM8AMB8D0
现象: 上电触发,有时候不亮机,亮机的时候看到花屏,客户反应,正常使用时,时间不走,bios设置了无法保存
维修思路:此机子AMD显卡,花屏先考虑要回焊显卡,时间不走且有时不触发,考虑回焊桥(回焊前先打一下晶振波形,是否起震及波形正确,我是习惯不起震有电压的话先更换晶振再动桥)
解决方案:
  显卡 桥 回焊,上电,正常触发进系统,时间可以走动,测试机子1小时,关机断电拔电源,间隔个饭点,回来上电,发现不能保存BISO设置,时间回零;复查RTC电路正常,万用表测量14.318晶振,有压差,示波器量晶振两端波形,一端在频繁闪动;更换晶振(因为我没一样的晶振,就拿了台式机主板的用了),波形正常(晶振更换后不正常的,看谐振电容,如若要更换请同步更换)装机测试,正常,反复断电测试正常,OK 收钱
码子不易,觉得合适可以上点分哦,感谢感谢~~

 会员59828100鑫豆2025-5-7 11:45
 会员906473100鑫豆2023-12-23 18:23
 会员241543100鑫豆2023-11-23 12:41

网友:
DELL这台故障有点少见,下次碰到多注意看

网友A:
X555通病了,直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55通病了,直接换屏

修个屏,能稳主客户。我其实也是不想修的,但是碍于客户方面,没办法得修

网友:
要换就换一套

网友:
哦豁,论坛女神???我初来乍到。但是好像么见过这个行业有女的

网友:
晶震这个很少见啊,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B:
修屏 牛!我问一下收了多少钱?

网友C:
楼主很细心啊,华硕是通病吧,修屏应该也整不了多少钱,要么直接换了

网友D:
台式主板给桥的什么时候用这种 晶振了??? 这是25M的吧??
32.768的晶振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主板给桥的什么时候用这种 晶振了??? 这是25M的吧??
32.768的晶振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

台版 有的老一点的板时钟芯片是在外面单独的,以前双桥的台版很多,就是用的这个14.3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细心啊,华硕是通病吧,修屏应该也整不了多少钱,要么直接换了

修屏不得钱,因为是同行的,换电池报了价格了,他也报价格给客户了,反正有点不好处理,主要是一开始我不知道屏也有问题,当时同行带客户来店里面的时候,我单独插电试了,不闪屏的,但是人家客户第二天来,我装好电池了,才发现的,人家零售客户肯定说是你弄坏的啊,毕竟留机子在这里的时候试机人家也在现场,反正不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屏 牛!我问一下收了多少钱?

楼下已经解释了,您点进来看看,反正是很无奈的修的

网友:
换屏收更多

网友:
上面解释了,有时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                                                                                              ...

大佬,您见笑了,都是小儿科而已,你也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