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液晶驱动板 JRYA18B-A5VD(240MA)1690*1050

楼主(2019-03-14):
普通液晶驱动板 JRYA18B-A5VD(240MA)1690*1050

网友:
只是个图片吗

网友(2019-04-18):
fm25q04
这个芯片用哪个型号可以刷上去啊,,

网友:
我的板子和你一样的,但是就是刷不进去,
板子是不触发,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不触发的  后来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2019-06-11):
你之前维修过一个山寨笔记本 夏新的 那个BIOS 你保存了吗 谢谢

网友:
我一个可以进系统 USB关闭了 键盘鼠标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