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400 通电0.2掉电0.006再开不触发

楼主(2019-03-14):
m5400 通电0.2掉电0.006再开不触发 是4代桥问题  加焊230 自动触发0.2 掉电 再自动触发亮机 冷机恢复原故障 经过一番折腾最终确定是桥的问题 bga 250度 15秒 再测正常 不自动触发 待机0.008 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不用换  就可以吗

网友:
还是要换了 更稳吧

网友:
好多机子加焊都能好

网友:
会不会返修?

网友:
分析很到位i ,技术真好,学习到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修行业客户 换 能收多少钱  没钱赚啊保三个月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芯片问题换了更稳 如果 不是 那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