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Q5WV1- LA-7912P不加电,高手指点。

楼主(2019-03-14):
今天来个客户说笔记本接口接触不好,我也没试,我拆开发现口没坏,但是不上电了,接口连线拿下来有19V,插主板上19V就没电压了。客户说在家还能用,我是菜鸟,有高手能看点一下我先要查哪里吗?谢谢。

网友:
后级有短路了吧

网友A:
你没有可调电源看电流嘛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可调电源看电流嘛

电流表000.接上主板就没有19V了。

网友B:
怎么能判断是不是隔离保护的芯片坏了?

网友:
电流表就是没有待机电压,3 5V对地阻值都是300以上

网友C:
待机阻值应该正常。那就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吧。检查充放电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阻值应该正常。那就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吧。检查充放电芯片。

能说的具体些吗?怎么操作?水平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判断是不是隔离保护的芯片坏了?

晕啊保护隔离不会,你还是别搞了,防止二次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具体些吗?怎么操作?水平有限

你是叫我教你吗?这东西教不来的!这一块不懂的话,就别弄了,作为主要供电部分,弄不好会扩大故障范围的。

网友:
这是这个本的隔离保护图,能断开哪里测试一下吗?现在19V为0V。

网友:
问题打到了,就是接口的事,用手按着电就上来了,昨天没太注意。就拿下来量就有,插上就没有。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那就是主板短路了 不能再接了  再接下去 你的板子估计得废了

网友:
现在又发现新的问题,上午以为问题解决了呢,现在发现还是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但是开机键上也有3.3,短接拉成0V,19V也有,但是3。3 5v没有,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开机才出来的。

网友D:
公共端问题 适配器到公共端之前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端问题 适配器到公共端之前有问题

能具体说下怎么查吗?? 是19V的公共点电压吗??cpu上管有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