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开机红屏通病秒杀

楼主(2019-03-14):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在当地维修后,收到无法充电,然后关机后就无法开机了。
【故障分析】这种情况可能是同行维修的时候有什么虚焊或者连锡了。

【维修过程】

先排查外配问题,把ipad主板取下单板触发开机看电流是否正常, 当电流上到500mA左右是电流就掉下里重启了。接屏触发一下求证是否真的是重启故障。触发后发现ipad的屏幕开始变红然后重启了。
不考虑了,看看同行修了什么地方。板子拆下来发现主板尾插和USB芯片有更换过,因为之前iphone5手机有很多USB芯片影响开机然后开机红屏的案例,现在猜测是USB芯片损坏或者焊接不到位引起的故障。风枪加热取下USB芯片在显微镜下观察有没有掉电或者连锡的情况。发现USB芯片的B5(JTAG_SOC_TMS_R)和B6(GPIO_TS2PMU_RESET)连锡了。
把连锡的地方断开,并处理焊盘。为了以防万一找一个新的USB管理芯片装上,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正常进入系统,故障到此修复完毕。

网友(2019-09-18):
你这图片也太小了,看都看不清楚,IPAD很多红屏是硬盘底层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