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39f6w屏幕闪烁

楼主(2019-03-14):
如题:一台海尔39led液晶屏幕开机logo过后就开始闪烁,有点像背光故障,开后盖后发现此机电源和主板都是aoc冠捷代工生产的,电源背光一体板号是715g5654-p01-001-002s,主板是715g5635-m01-000-004k,这2块板在长虹创维等多款机型都有。开始检查,首先闪烁先用万能LED恒流驱动板点背光,正常,排除背光;检查背光驱动电路无明显故障,想说修起来好麻烦,直接把万能恒流驱动接原机36v,接上on/off,亮度控制,开机还是闪烁,排除背光驱动电路故障;此机器上电屏会亮,然后在进入待机状态,在待机状态检查5v、12v,24v,36v都有,这不科学啊,待机有5v正常,其他应该没有啊,于是断开ps-on,就只有5v了,说明主板开关机电路有问题,顺藤摸瓜检查到q701开关机控制三极管击穿,位号忘记了,从旧机板拆一个同一型号代换,试机,控制正常了,待机只有5v了,二次开机还是闪烁,也是郁闷了,继续开工。闪烁时候检测36v.24.12v电压都跳动,5v电压为4.6,偶尔4.7以上屏幕就正常,于是重点检查5v负电源,代换输出电容,短路电感无效,代换光耦431,试机一切正常,待机开机电压都是5.2,36,24,12也是稳定了,一切正常,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