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1C+主板 添加志强cpu微码教程

楼主(2019-03-14):
onda G41C+  V3主板  客户用志强L5410服务器处理器
771硬改775的cpu。

做win7系统,发现卡4叶草位置很久,才进桌面。
这属于主板BIOS缺CPU对应微码,运行不稳定所致。
解决办法:刷BIOS。
结果发现dos下,用AFUDOS命令刷不进去。报错。
无奈,取下,用编程器读出原bios,手工修改,
把志强cpu微码加进bios里面。
PS:网上本来有网友修改好微码的BIOS可以下载,
心想既然麻烦了,就麻烦到底,
自己亲自手工添加志强微码,
把这个过程搞得清清楚楚的
教程资料全部来自于百度贴吧(图拉丁吧)
学了1个小时,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做个添加微码的教程,供小白学习参考。
——————————————————————
参考资料来源:
AMI_Award_BIOS更新CPU微码

http://tieba.baidu.com/p/2815319579?pn=1
原作者:揸弗人
本帖直接截取原帖子内容复制过来。

+++++++++预备知识+++++++++++
CPU微代码对主板来说就如同CPU使用说明书,没有说明书就用不好这个U.
在缺少对应微码的时候,一些聪明的主板会找一条相近的微码来加载CPU,然后提示您更新微码。
那些比较弱的主板就不说了,各种问题~
很多同学用CPU-Z看指令集来判断是不是缺少微码,
我只能说,同学们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以一个高手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直接BIOS中检查微码,其实也不用查,玩转771 Xeon的两条重要微码10676_40和1067A_44、
在775主板的BIOS内根本就没有,
你想啊,厂家为什么要在775的主板里面加上771 CPU的微码?
厂家能想到多年后有人pojie上771的U吗,
就算能有预感也未必会对用户给予这么贴心的支持。

所以更新微码刷BIOS就成了773玩家的必修课,
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用DFI P45 + E0 771 Xeon的朋友,
因为在DFI P45的BIOS里有1067A_44这条微码,
这是笔者修改过的众多775主板BIOS中唯一发现的771 CPU微码。
不知何故,DFI为什么会加入这条微码?他咋不顺便也加入10676_40呢?
10676_40和1067A_44是啥意思?为什么需要这两条微码?
看CPU需要什么微码关键看两个地方,CPUID和平台ID
10676是CPUID,40是平台ID,
10676_40这条微码支持所有CPUID为10676兼平台ID为40的CPU,
C0版的L54xx、E54xx、X54xx均在此列
1067A_44这条微码则管两个平台,04和40平台,
CPUID为1067A兼平台ID为04以及40的所有CPU都是它的菜,
E0版的L52xx、E52xx、X52xx、L54xx、E54xx、X54xx都在其中
打开AIDA64 → 主板 → CPUID 可看到当前CPU的CPUID和平台ID
下图看到E5430的CPUID 1067A、平台ID 40,那么这个CPU需要什么微码是不是很清楚了呢?!

另一条管两个平台的微码1067A_11,管01和10平台,下图的E8500,CPUID 1067A、平台ID 01,正是在它的管辖范围内

++++++++++添加过程++++++++++++++++
标题:《AMIBIOS更新CPU微码》
下载附件,把BIOS文件放入AMIBIOS_MC文件夹,里面有MMTOOL_3.23cn程序和18条常用微码
运行MMTOOL_3.23cn → 载入 ROM → 选中BIOS文件 打开 → CPU 补丁
平台ID在这里的说法是平台类型,CPUID只显示后四位

加入微码步骤:选项小框选中‘插入补丁数据’,浏览 → 选中微码文件 打开 → 应用,微码会加到微码列表的最后
提取微码步骤:选项小框选中‘提取补丁数据’,单击要提取的微码 → 补丁文件后面输入要保存的微码名字,如06FB_01.bin → 应用,提取成功会弹出小框提示
删除微码步骤:选项小框选中‘删除补丁数据’,单击要删除的微码 → 应用
修改微码的时候,如看到有两个CPUID和平台ID都一样的微码,那就重复了,留下新的即可
=======================================
下图这个18条微码的NCPUCODE.BIN是本人觉得最优化的版本,基本涵盖了65nm&45nm最常见的CPU。附件中还有另三个版本的NCPUCODE.BIN,分别是30、38、47条微码的版本

查看NCPUCODE.BIN用的工具是NCTOOL,这是新浪博客一位ID为taxigps的大侠所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研究一下
-----------------
标题:《AwardBIOS更新CPU微码》
下载附件,把BIOS文件名改成 BIOS.BIN 放入AwardBIOS_MC文件夹,BIOS.BIN 属性不能为只读
先运行查看BIOS,看一下是不是有NCPUCODE.BIN,以及大小多少K
再看BIOS还剩多少空间(Remain compress code space = 这行)
BIOS里的NCPUCODE.BIN加上剩余空间大于要替换的NCPUCODE.BIN就可以替换了
操作是整个替换,而不是在原NCPUCODE.BIN加入新微码,所以可用空间要算上原来的NCPUCODE.BIN大小
运行替换NCPUCODE,替换好之后再查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刷BIOS了
=======================================           原贴内容结束
原贴内容结束

之所以采用这个帖子,我读了很多教程

大部分都是找个添加好微码的BIOS,

从里面提取几条指令

然后加入到需要刷BIOS的主板里面。

过程有点繁琐,绕来绕去的,让人拎不清楚。

下面根据原贴内容,对oada G41C+  V3主板

进行微码添加。

先上一张志强L5410

CPU-Z的截图

aida64截图如下

截图可以看到
CPU步进E0
CPUID为1067A  平台ID 40
所需微码 1067A_44,这一条就足够
我们把10676_40这条也加进去
免得客户换成C0步进的志强,又出问题。
这主板BIOS芯片比较缺德,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用烙铁取下来

请出土豪金CH341
先备份BIOS。
但是添加微码的工具MMTOOL只认.rom后缀的BIOS。
再保存一份,格式选为所有,名字直接改为123.ROM
rom格式的bios文件就取出来了。

把MMTOOL工具打开,

载入123.ROM
选CPU补丁--→补丁文件,点浏览,选中1067A-44--→点应用
这条微码就载入了
载入后,下面的列表会多出来对应的一项。

接着再载入10676-40微码,步骤同上。
完成后,点保存ROM。重新命个名。
这样改好的.ROM文件就出来了。

拿出土豪金CH341,把改好的ROM刷进去,就结束了。

————————————————————————————
亮机,进系统,不卡4叶草了。
再看看CPU-Z截图

教程结束!
所需工具 软件 微码数据包 原贴均有
不再挂出。

网友:
G41+志强L5420  刷淘宝 千牛必备
这样的机器 去年配了不下80套

网友:
这个可以膜拜 一下 对于bios 的修改 解密 修改序列号 脑袋还处于混沌状态

网友A:
好一个蓝海(鸠摩智),已加分,,,,,,,

网友:
分析很到位i ,技术真好,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一个蓝海(鸠摩智),已加分,,,,,,,

谢谢老哥加分

网友B:
现在还玩这个?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玩这个?过时了

一点也不过时。反而很火爆。刷千牛 刷淘宝 全是用的这种二手机。多线程支持多挂千牛。低功耗省电。这配置,在二手市场异常火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