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3待机电压低问题

楼主(2019-03-14):
一块V星的B75A-G43主板,不触发,测量出来3VSB只有1.48V,看图它是由UP0104S通过5VSB转换过来的。测量得到UP0104S各脚的电压如下:

我想问下这个电压是后级某个元件拉低了还是FB这个分压电阻有问题?这个要怎么判断?
一直搞不懂这个参考电压的原理是怎么运作的,这里的电阻作用是什么,怎么计算的。懂的兄弟麻烦能说明一下吗?

---------------------------------------------------------------------------------------------------------------------------------------------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这个UP0104S芯片坏了,换了个芯片后标准的3VSB出来。
这里我后来想到1脚都没有接怎么会有电压了,估计是内部有问题了。所以换芯片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判断后继是否短路,测输出脚的阻值就行了。还有你那个EN脚电圧可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后继是否短路,测输出脚的阻值就行了。还有你那个EN脚电圧可能不对

en脚1.70V不对吗?这个芯片没有具体的参考图,不知道这个电压多少算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后继是否短路,测输出脚的阻值就行了。还有你那个EN脚电圧可能不对

这个肯定不是完全短路,完全短路的话电压一般为0V,就怕有贴片电容漏电,这样打值就打不出来了。

网友:
如果不短路的情况下直接改个1117上去。我经常做

网友:
相当于稳压器 你这个机器肯定待机网卡 南桥等短路了 去摸下南桥就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后继是否短路,测输出脚的阻值就行了。还有你那个EN脚电圧可能不对

直接在裸板断电情况下,用可调电源在EC50这个电容的正极接入一个3V进行烧鸡,就可以知道是否短路了(也可以先打一下各主供电的阻止,如:桥的待机供电电杆/电容 网卡芯片 声卡芯片这些),但是我看这个电压 好像短路的可能性很小,怀疑是否为芯片损坏或反馈的FB电阻引起芯片的输出设定出错,可以在烧鸡之后,如若无短路,那就进行芯片的更换看看是否电压输出正常~  V星的主板设计中,我见某些PWM芯片和部分IC 的EN电压确实是只能在0.9-1.2V这个区间,所以也赞同此楼的说法;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这是个线性稳压器,你如果查芯片PDF就能快速修好